PROFIBUS
紧急求助:6se70 变频器的通讯板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调试的6台6se70变频器上电以后‘有一台变频器的cbp2通讯板的指示灯一个也不亮,我检查外接24V电源是正常的,我把通讯板拆下来重装也不亮,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开啊,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将这块板换到其他的变频器试一下,来确定是基板还是通讯板的问题。

楼主:
换了之后其它的变频器也不亮的,我请高手帮忙,他将CUVC板拆下来手指摸了什么东西,再装上去,就好了,前面有两台也这样。我请教他,他笑而不答, 很神秘的哦。我想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哪位老大帮我啊!bushen

楼主:
请大虾们帮我啊,小弟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