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合上电源,模块炸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4):
怪了,昨日雷雨前所有设备电源都已经切断,今日上电运行合闸后砰的一声,,打开控制柜后发现变频器进线端的短路器跳了,打开变频器发现模块少的发黑,这是什么愿意造成的?

网友A:
专业销售高低压电气机电产品,代理: 欧姆龙 三菱全系列产品。德力西 三垦变频器及软启动器。充足库存及绝对优势价格,提供PLC与变频器的选型与技术支持,提供技术改造与非标产品设计定制。欢迎各位来电咨询,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单位:苏州菱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中街路149号天和大厦401室
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0512-82205657
传真:0512-82205657

网友B: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C:
我前断时间也遇到一个,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发生短路跳闸的,有个员工不知天地复位变频器,合闸试运行,结果造成模块的烧毁。我估计一方面是平时的卫生没有搞好,有灰尘进入了里面,灰尘中带有一定的介质,久而久之就把零部件腐蚀啦!造成短路致使它烧坏或者是下雨空气带有水分造成短路,另一方面可能是变频器的老化造成短路。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应该是很完善的!不过它也不是很保险的!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内外的环境卫生,和日常的保养!

网友D:
有可能保养不到位加上下雨潮湿。

网友E:
可能是务位说的下雨潮湿的原因吧.

光电接近开关等电器批发零售.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 需要请联系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F:
同意三楼的观点,本人在维修中经常遇到!梅雨季节我要求车间不关机床电源,如果关的时间太长在上电之前我们电工是要用电吹风先预热之后再开机的!很多CNC机床的报警都能用这方法排除!

网友G:
我们厂里的数控车床从来都不关电源的!!就是春节也有人上班!!!

网友H:
“昨日雷雨前所有设备电源都已经切断”

1、变频器一般不会进水,在室内;

2、电机及输出电缆、接线头等进水短路一样烧模块!

网友I:
保养不到位加上下雨潮湿。

网友J:
支持三楼的,很有可能是进水短路了。

楼主:
排除下雨潮湿的可能性,变频器和电机都是在干燥的环境中运行的,而且,控制柜在单独的房间,也没有灰尘存在,模块是优派克的一体化模块,只是整流部分烧坏,

楼主:
至于3楼说的情况也可以排除,因为室内的环境良好,而且变频器是新装的,运行不到一星期,不存在老化,

网友K:
有没有什么动物钻进去造成短路?

楼主:
好象也不可能啊,什么动物能钻的进去呢?1.5KW的变频器,除非苍蝇和蚊子能从接线处飞进去,

网友C:
那会不会脉冲电流过大呢?

网友L:
我公司也发生几次爆炸,变频用的时间也不长,好想整流模块有问题。

网友H:
在接地电网里,变频器最怕接地故障!

网友M:
最有可能是电源输入短路,或者是摸块质量有问题

网友N:
这种现象我碰到过两三次了,还有在生产过程中变频器在通电不运行状态下突然爆炸的,更有的在维修过程出现,电压又不是很高,就一台而已(其他的没有异常)烧的一般都是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真的搞不清是供电电网问题还是模块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O:
如果整流模块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加装避雷器和输入电抗器。

网友P:
上电烧整流模块,排除模块质量问题、以及线路问题,最大的就是电网问题。

网友Q:
炸药包点上火药炸了,怎么回事?

网友R:
我买了一台施耐德变频器 7.5KW的 新的装上,合上空气开关就炸了,也是整流模块坏,同样一样地方。可我把修好的装上去却没有事,返到他们公司检查,都 快一个星期了都 还没有答复呀!

  我个人认为,要是国产的这样就也就是正常 的,因为国产的厂家人员变动太快,管理不行。就是无法想通一个跨国公司-施耐德 也是一样的呀,

要知道它的价格是国产的二倍以上或,是不是设计缺陷还是质量问题??服务好麻烦的,!法国 他TMD真是要打倒它呀!2008一定要

抵制法货呀

楼主:
虽然是雷雨后出现的毛病,但应该和雷电无关吧,电源都关了,估计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S:
模块爆炸的直接原因在于热量聚集在小空间中,不能快速释放,而导致某些材料体积膨胀致使壳体破裂,内容物溢出.

是什么造成如此大的热量聚集哪?电流,巨大的电流通过导体会产生热量.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电流通过呢?

1,负载短路,2 过高的输入电压,

从叙述来看,可能是合闸产生的浪涌电压过高,工厂中电源质量记录仪见到1万2千伏浪涌一点不奇怪.

还有一种可能是充电电流太大.

以上论断纯个人见解,不代表正确.如有偏颇之处请高人指点.先谢了

网友T:
我遇到这同样子一问题,我厂一台贴标机,一电工在接电源线时,只接了火线,零线没有接好,使一台变频器发生爆炸,一台伺服元件被烧!

网友U:
是不是电工接错线了,通常变频器的P、 N、端是直流的输出端,P是正,N是负,PE是接地。

楼主(2008-08-04):
29楼说的可以排除,个人觉得还是27楼所说的合闸产生的浪涌电压过高原因,市场上买几十元的浪涌保护器能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