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温度

楼主(2008-07-04):
现已高温季节,电机的运行温度都很高,绝缘等级B的,耐热上限130度,问最高可工作温度是多少?(温度是用PT100测量绕组得出的)在不更换电机的情况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电机一般讲温升

网友B:
电机房多加装几个排气扇,注意通风降温。实在太高,拿把风扇对着吹。

网友C:
呵呵,电机是室内还是室外,环温和温升是多少?

有压缩空气的话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D:
超过九十度就差不多要烧了,也就是水一滴上去就冒泡成水蒸气了,这电机就是差不多不行了.我以前碰到的变频电机温度超过120度也没事,一不小心碰到后手的皮烫出泡来,绿色油漆发黄了,这电机就是没烧,后端风机坏了<领导说为了赶货,做>结果还是没坏..

楼主:
电机是在室内,环温有45度,用PT100测量绕组温度有100度,,电机还在运转,问最高可工作温度是多少?除了通风降温,还有没有其它办法,环温有45度用风扇没什么效果!

网友A:
绕组温度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E:
是不是螺杆式空压机电机?实际负载电流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F:
给电机后面端个独立风机强制降温效果好点。

楼主:
也有螺杆式空压机电机,给电机后面放独立风机强制降温,但环温有45度效果不好,还有其它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G:
1在电机房多加几个风扇

2在电机周围放几块冰(注意防潮)

3把转子的外盖去掉

4加装空调

5若是不太重要的电机(比如长距离传输辊道电机)开3台停1台,这样减少电机的是损耗

网友C:
呵呵,建仪楼主用轴流风机吹着电机降温,电机房多加装几个通风机通风降温,双管齐下。钱多的话就装空调.

网友A:
一般情况在标温+温升的时候  电机不会有问题,  如果温度还高  就可以考虑提高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H:
单给电机加个风扇散热

楼主:
还有其它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I:
把转子的外盖去掉?什么意思?

网友I:
我们陶瓷行业的窑炉传动电机  由于环境温度太高   电机温度一般都在100度  也很苦恼!

网友J:
电机一般讲温升,B级绝缘允许温升75度,可以计算下。

一定要用的话就再加个冷却风机吧,用坏了再换!!

楼主:
有提供电机各个绝缘等级的温升和耐热上限吗?电机一般讲温升,B级绝缘允许温升75度,那环境温度规定是多少?

网友K:
一般来说电机的工作温度等于环境温度加上电机本身的温度,B级电机最高130度,很显然你们那台电机已经超过极限温度。如果是短时工作制问题不大,如果常时工作的话电机寿命应该受到很大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提供电机各个绝缘等级的温升和耐热上限吗?电机一般讲温升,B级绝缘允许温升75度,那环境温度规定是多少?

一般环境温度是按是25℃吧

网友L:
我这里250KW风机,F级绝缘

使用方式开风门一分钟,关风门一分钟,如此循环,开时电流是460满载,关时电流是200左右

目前是在用轴流风机吹,电动机表面热的烫手

两个问题:

一是还有其他好的散热方式不

二是因为不算是连续工作吧,电流还能再大点不,因为风压还是有点小

网友M:
实在不行,电机功率加大一级试试。

网友B:
以前马达风机温度太高,实在是没有办法,就在电机端盖上开了很多孔来散热,效果还不错。能减低10几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把转子的外盖去掉?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打开转子接线处的外盖,这不就能让滑环与碳刷也能散热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们陶瓷行业的窑炉传动电机  由于环境温度太高   电机温度一般都在100度  也很苦恼!

王工我是冶金行业的,光过来的热幅射就烤的皮肤十分炽热

楼主:
F级绝缘 ,电机温升是多少?

网友L:
具体多少不知道,只知道比你的B级绝缘高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