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一个DVP-20EX A/D D/A问题

楼主(2008-07-04):
是不是输入模拟电压一定要是(-10V~+10V),

  假如是-3~+6V或0~+7V,也可自动转为对应的数字量吗,结果是不是-154~307和0~358

还有既然20-EX的采样频率是一定的,那么是多少,程序中要用到,多谢了

网友A:
不是一定要是(-10V~+10V), 范围之内的电压可以自动转换为数字量,数值范围为±512,根据输入成比例变化。

20EX默认转换采样时间为5ms,可以通过修改D1118的数值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