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的数据线如何接

楼主(2008-07-04):
买了一个RS232——RS485的转接头,RS485端接了一个接头,有4个接线柱,分别是D+/A、D-/B、GND、+9V,需要接在一个9针公座上连接到西门子S7-200,请问这4个接线柱与9针公座应该如何连接?

网友A:
D+/A-------3

D-/B--------8

楼主:
只需要接两根线就能用吗?

网友B:
可以了

GND一般不需要接线

网友C(2008-11-09):
确实如此!!!!!!

网友D:
会发图片的做个图上来,方便大家共享、收藏。

网友E(2008-12-16):
谢谢各位!!

小生也在为这个问题挠头.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三根线吧,一个发,一个收,一个地!

网友G(2009-09-02):
泉州那里有三菱PL西门子C数据线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