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发热原因

楼主(2008-07-04):
大家好 我想问下有什么原因能导致直流电机发热大?现场有一直流电机电流,电压都正常。但发热很大,特别有时温度高时有冒烟的状况

网友A:
励磁电流正常吗?电枢电压多少呢?系统是不是过流呢???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好    由于我不在现场  这些数据没亲自测量。 但肯定系统不过流,因为现场人员监测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8%,装置里额定电流设的是电机的额定励磁电流。说已有一部分励磁线圈发黑。但现场风机风量很小,拆掉风盖后发热现象减轻,请为我分析 谢谢

网友C:
风机检查一下正常吗? 比如说方向,过滤网有没有堵塞等。。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估计励磁线圈存在短路.

网友E:
是否励磁电流超高!

网友F(2008-08-18):
最好打开看看,里面的结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