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老式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在现场改造某系统,它是施耐德E984-265型号的PLC,PLC程序丢失了,但好在有备份。我试图用concept2.6下载PLC程序。但由于PLC型号很老,我需要先下载CONCEPT2.6对应该型号PLC的固件。可是固件下载失败,显示为PLC响应超时。我还试了CONCEPT2.2等,都是一样的症状。补充说明一下,我用的是自制的通讯电缆,不是原装的编程电缆,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有谁知道是否有其他原因?

网友A:
现象看是没有连接上,最好用原装电缆试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电缆的问题,原装电缆有4个切换位置的连接不同的PLC设置不一样,不知道你自己做的是哪中连接方式?

网友C:
为什么不用modsoft呢?你试一下吧,好像concept不支持984

网友C:
自制的通讯电缆如果和帮助里面的要求一样,应该可以通讯上,我自己做过这样的电缆,也用modsoft连过984

网友D:
用concept自带的execloader扫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设备,如果找不到就是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