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Q系列模拟量

楼主(2008-07-04):
请教大侠门,Q系列模拟量通道是怎么对应内部寄存器的,没这方面资料,急啊

网友A:
1.看编程手册 2.没有手册网上下载。 3.不知道那个网站有手册用 BAIDU。
对应内部寄存器的方法:1.程序设置。2。软件设置。 。手册都写的明明白白,一清二楚,详详细细。

网友B:
下个GX Configurator-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