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农药 的流量?

楼主(2008-07-04):
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测农药的流量。农药是甲醇、甲苯、碳苯等能导电,但不可以通电(怕分解、爆炸等原因);管径DN50。

不知道电磁流量计行不行,如果不行,要选什么好呢??  求各位大侠给个指导,谢谢!

网友A:
应可以用,不过仪表本身肯定要带隔爆保护设计

网友B:
您是那里的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QQ962635168

网友C:
 可以用防爆型的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