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无感器能同时带电流表和电能表吗?

楼主(2008-07-04):
电流无感器能同时带电流表和电能表吗?如能带那计量还真确的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串联一下!

网友B:
可以的供电局装表有时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C:
可以,我就这样使用过

网友C:
可以,我就这样使用过 ,要串联

网友D:
看互感器的容量,如果比较大,距离又不远,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的,串联接线就OK了!

网友F:
学习了 我没有用过

网友G: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H:
都是串联的,电阻不大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一个柜子里可以的,距离太远不行

网友J:
我就是那样用的,电流表是原来就有的后来才装的电表串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K:
可以,串联使用,不过电业部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让你这样使用的!

网友L:
要求不高,或者企业内部计量就可以,但是供电局计量就绝对不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