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08-07-04):
今日工作中遇到了一个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就是直流电动机在运转时想要测量电机电流用交流钳形电流表应该不行吧,是不是得用直流钳形电流表,班组讨论一会,由于都没有遇到过此事,所有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兄给讲解一下,为什么交流钳形表测不出直流电流。谢谢

网友A:
有这种测量直流的特种钳表的。。

楼主:
是不是直流电流必须用直流钳形电流表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9FC3-31CB28393D29&page=1

网友C:
这种表是有的,说明白点就是,交流钳形表是用交流交变磁场的互感电动式来测量的,而直流钳形表是利用霍乐器件来测量的.说的不对的请指正哈

网友D:
呵胜利仪器有款交直流两用的钳形电流表,

如果要想精确测量值的可以买福禄克的测量仪器

网友A:
这是常识问题:

1)交流钳表是交流(变压器磁平衡))磁感应原理;

2)直流钳表是"霍尔效应"原理..

网友E:
如果你手上没有直流钳型标的话 ,你就用交流表的测量值乘以0.8,这个数值基本上就是直流数值

网友F:
8 lou 说的值得怀疑啊,能测量出来吗?纯直流的磁场不是交变的,怎么能用交流嵌形表测出来呢?

欢迎来 技术群; 热电 电力 电子 电工 电脑 网络 工控 群 52877400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

网友G: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更改一下,应该是测得 的交流值除以0.8,基本上就是你所用設備的直流值 !直流電機的電源也是交流!

网友H:
有一种叫分流器的东西,是一种标准电阻。用钢一类的东西制作的,你通过测量他两端的电压,然后除电阻,就可以得到电流。这个东西在电镀电源中经常用到。可以测量几百A到几千A的电流。你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一个。接上直流电压表。

网友I:
你们可以配备一个交直流两用嵌流表!

网友J:
学习了,我一般都用交直两用的钳型表

网友K: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L(2009-02-08):
小功率的直流电流一般用万用表串联电路就可以测得,大功率的可以用直流钳型表,也可以用直流分流器。但是直流分流器必须与直流电流表配套使用,一般为固定式。

网友L:
直流分流器其实就是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直流电流表实际是电压表,满度值75mV;
比如:100A电流表配套的分流器阻值为0.00075欧;
即100A*0.00075欧=75mV;
50A电流表配套的分流器阻值为0.0015欧;
50A*0.0015欧=75mV。

网友M:
小功率的直流电流一般用万用表串联电路就可以测得,大功率的可以用直流钳型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呵胜利仪器有款交直流两用的钳形电流表,

如果要想精确测量值的可以买福禄克的测量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