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运行中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如果两台变压器同容量,也潢足并联运行的条件,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假如两台变压器各自独立运行,但零线是共一条铜排。请问当两台变压器在负荷不等的情况下,各自的零线上的电流会相等吗!

楼主:
烦请各位来回答一下!

楼主:
变压器的接线组别是yyn0.电压是10000/400。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是我说得不够清楚呢吗!

网友A:
估计不会。

楼主:
为什么是估计,能否给个理由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两台变压器所带的负荷不同,每台变压器三相负荷的大小与性质也不会完全相同。零线电流等于三相电流的矢量和。所以,除非每台变压器所带的是三项对称负荷(此时零线电流为零),零线电流相同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网友B:
不会相等的。

网友C:
“两台变压器各自独立运行,零线是共一条铜排,各自的零线上的电流会相等吗!”

1、各自独立运行,各自的零线上的电流是各自供电回路决定的,大小之间互不影响;

2、零线是共一条铜排,只起到两个系统之间等电位连接和共地的作用;

网友D(2011-05-02):
引用 网友A:
两台变压器所带的负荷不同,每台变压器三相负荷的大小与性质也不会完全相同。零线电流等于三相电流的矢量和。所以,除非每台变压器所带的是三项对称负荷(此时零线电流为零),零线电流相同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我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E:
没看马路上的公变只要电杆共用零线都相连的,零线电流的大小取决于本变压器三相电流之失量和,与其它变压器无关,根本就没有形成回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