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与屏实现如何485通讯

楼主(2008-07-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说是人机做主,PLC做从,用台达人机通过台达PLC的485接口来读取PLC中的资料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用人机的COM2,COM2用485接线方式,来与PLC连接,具体接法参见人机使用手册。手册上有接线方法的。

网友B:
在人机中将COM2设成485模式,再按手册将COM2的1、4脚短路做485—,2、3脚短路做485+,用双绞线接至PLC的485接口就行了。

网友C:
看来楼主和我遇到的问题一致啊!!!

网友D:
对:PCXZMM 关于

楼主说是人机做主,PLC做从,用台达人机通过台达PLC的485接口来读取PLC中的资料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用人机的COM2,COM2用485接线方式,来与PLC连接,具体接法参见人机使用手册。手册上有接线方法的。

内容的回复:好象不行啊,就是连不上啊

网友E:
模组参数中通讯新建link,选择HMI的com2口,rs485,然后再plc中初始化com口通讯格式与屏的一样就行了,注意接线

网友F:
注意接线和站号,AS57的屏R+和T+不用短接  其他都要短接的

网友G:
是和台达的人机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