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万用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04):
MF47型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时,短接表笔后,指针偏转,恳请各位高手分析原因?还有一问题,将两块电池拿掉,短接"+"和COM,指针还会偏转?郁闷.

网友A:
换个地方试试,是不是放表的地方交变磁场太强

网友B:
这种表不准,应淘汰了,买FLUK的万用表吧,很准的,

网友C:
小Q,MF47型表其实也是相当准的。你说的FLUKE表,是福禄克数字表吧!我总认为两者各有好处,各有千秋。所以我两种表都在用。

至于万用表奇异偏转的问题嘛!我认为应该先查查万用表里面的线路和表头。尤其是表头。郭兄的做法也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