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省电方案,齐来参与!

楼主(2008-07-04):
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电表就转得很慢,这是不是等于能会起到省电的作用?这样会不会对家电造成影响……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绝对不会。你可以自己做实验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B:
"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是串联还是并联?接在线路中,可能是串在电路中吧?那的确“电表就转得很慢”。这有时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省电作用吧?但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对家电造成不良影响!你可以自己做实验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应该没有省电的作用

网友D:
没有试过,只听说并联在线路对于有功表来说是没有用的.

网友E:
如果有的话相信每家都有电容了!

网友F:
不要忘记能量守恒啊

网友G:
不会省电,但有可能会干扰电度表,影响计量准确性。

网友H:
如果那样的话,做电容的厂家就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是串联还是并联?接在线路中,可能是串在电路中吧?那的确“电表就转得很慢”。这有时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省电作用吧?但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对家电造成不良影响!你可以自己做实验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是串联还是并联?接在线路中,可能是串在电路中吧?那的确“电表就转得很慢”。这有时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省电作用吧?但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对家电造成不良影响!你可以自己做实验试试。实践出真知。

串的话要注意一下功率哟

网友K:
没有什么用的,串联电容,利用容抗来降低负荷的供电电压,负荷的实际的消耗功率小了,电表当然会转的慢一点。并联电容,可以补偿一部分的无功,对于电风扇等电气的无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家又不是工厂,哪有哪么多的感性负荷,所以效果也不好。想降低电费对生活的影响,就我和大多数的电工的最新研究结果是: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事情上。工资加一千,你家得用多少电呀。

网友L:
我还想看有用的了,有用就可以自己动手干了.

网友M:
电度表就是有功表,在怎么的并电容有功不会少的~~~~~

网友B:
楼主说:“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电表就转得很慢”

东方认为,要区分并联和串联两种不同情况。

并联时有时可以起到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增加线路带负载的能力,但不会使电表转的慢。

如果接上电容后真的使电表转的慢,可能是串联在电路中,使总阻抗增大,电流减小,当然转得慢。那么是不是节电了?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例如,您家里大厅里用了好多白炽灯,串联电容后电流下降,光度也下降,吊灯说:“我很暗但我很温柔”,您觉得气氛不错,那比不串电容肯定省电!还起到烛光晚会的效果。舞会时更能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感觉。

对彩电亮度没有影响。

对冰箱空调要注意,这时可能成为串联谐振电路,使冰箱电压和电流增加!那不但电表转得快还有可能出现危险,要小心从事!

总之,要想用电容使电表转慢省电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还是电工小刘讲得好“最新研究结果是: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事情上。工资加一千,你家得用多少电呀。”

网友N:
呵呵!有意思!

这也想得出!

网友O:
你这是那是节电。这是偷电!

网友P:
“最新研究结果是: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事情上。工资加一千,你家得用多少电呀。”实在是高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最新研究结果是: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事情上。工资加一千,你家得用多少电呀。”实在是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