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看这个电路,第一次遇上

楼主(2008-07-04):
这是一个绞车盘形闸液压制动电路,手柄向后拉(制动)到底,电流应该为0-5毫安,最大250毫安,在网上查有一种叫"电液比例控制器"可以替代,但不知道电压电流值用什么型号的自整角机,能驱动它,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哈哈关注和学习中

网友B:
      不是同一行,   没见过。

网友C:
是不是控制压力用的

网友D:
看不太懂,学习一下啦

·#

网友E:
没见过,电压电流值不是要自己确认再按实际情况去选型的吗?

网友F:
看不懂啊,开开眼、....................

网友G:
看不懂,看来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啊。

网友H:
谁能讲讲该电路图的功能

网友I:
没见过,了解的朋友请给解释下

网友J:
整角机我对它不熟,可以到市面看看

网友K:
看不太懂,学习一下啦

网友L:
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呢,有的地方看不明白.

网友L:
能说说自整角机的原理吗?电路上看不明白哦

网友M(2009-01-18):
自整角机是高科技

只有雷达和导弹上才用

一般见不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自整角机是高科技

只有雷达和导弹上才用

一般见不到

网友O:
俺也是第一次看到,不清楚。

网友P:
你说的不够明白

网友Q:
电液比例阀不用自整角机作反馈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自整角机是高科技

只有雷达和导弹上才用

一般见不到

貌似叫做旋转变压器对吗,现在基本都没有用了

网友S:
不太明白,如果明白了告诉好吗?我的邮箱是“liuzhenlong110tom.com.谢谢了

网友T:
对: liutaocool 关于 引用电工学徒 的回复内容:

自整角机是高科技

只有雷达和导弹上才用

一般见不到

内容的回复:
自整角机不是高科技,是搞自动控制的初级阶段,以前没有单片机什么的,通过模拟电路实现。    具体要求是一个手轮,一个执行机构。当手轮打到比如25度位置,执行机构的指针也打到25度位置,响应越快,精度越高,这套装置越好。这套装置是一套初级系统,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包括导弹,雷达等

        我上学时在我们实验室就做过这个试验,现在学自动控制的学生也该做吧?

网友U:
没有看过我们不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