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PC和OP17连接线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8-07-04):
我有一套设备上的OP17面板上的PROTOOL丢失,现在PC与OP17连接不上,求电缆制作方法

网友A(2011-02-21):
232 9针 设备编程口15针
2针 ---------------------------------------------- 4针
3针 ----------------------------------------------- 3针
5针 ---------------------------------------------- 12针
1针6针4针短接在一起 15脚的其他线未用
7针8针短接在一起
最后就是屏蔽线两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