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F1-C40PLC输出不稳定及常见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公司一台松下FP1-C40型PLC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有部分输出端口无信号输出,其中的Y7是作为脉冲输出用的,是驱动三菱伺服器用的.在机器动作时,Y7有输出,但是伺服器收到的脉冲好像少了很多,也就是伺服器动一点点(排除其它机械问题的可能).

请问下各位大哥大姐,这种PLC是不是有内部接线或是插槽松接触不良的通病.因为该PLC在之前是其它端口无输出,打开过一次,动过接插件,又变成Y7输出不正常,后来又拆过,表现仍不行.请各位指点一下.在此先行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已顶起,大家帮下忙哈,谢过了

网友A:
不知plc的内部脉冲数有没有更改过呢!!

楼主:
谢谢,内部程序和所有的参数均没有动过,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B:
如果我说的没错!!!应该是你把那输出口改为Y7的缘故。按照一般的惯例,脉冲输出多是Y0之Y4,这是4路脉冲的PLC。如果是2路脉冲输出的则Y0和Y1,楼主将脉冲输出接口改为Y7应该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出,所以才使侍服动一点点!!!

网友C:
正在学习中!等待,呵呵

!

楼主:
这和用Y7没关系,因为频率并不高,别的机器都是正常的。在前段时间是有其它端子有输入,而对应端子没输出

谢谢大家热解答哈,还有没有关于这种机型的通病问题,我一直怀疑是接插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