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台FX2N系列PLC与多台人机的通讯方法

楼主(2008-07-04):
请问一台FX2N系列PLC与多台人机的通讯方法,怎么接线的?人机到PLC的接线图?

总共的接线长度有多少?谢谢!

网友A:
485通讯 可以的

1500米以下一般可以的

楼主:
如果不通过485,现在我要用人机上的422连PLC,人机与人机用232,长度要求在35-40之间,请问怎么做?PLC是FX2N,人机是GT11的。谢谢!

网友B:
你都搞明白了啊,PLC---422----GT11-----232----GT11-----232-----GT11-------------------------------------------------------------------GT11

GT11应该有两个通讯口吧

楼主:
谢谢!今天试了,PLC跟人机可以通讯得上,用232人机连人机通讯不上,好像是FX2N不行,Q才可以!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C:
使用422BD將人機分出站號後並聯運行,最多4個就好以免影響通訊速度

楼主:
GT11不支持1对N的连接,PLC与GT11的连接线应该是跟F940那些不一样的,PLC连人机是:GT01-C300R4-8P,人机连人机是:GT01-C30R2-9S,知道这两条线的接法请不吝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试了,PLC跟人机可以通讯得上,用232人机连人机通讯不上,好像是FX2N不行,Q才可以!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

FX2N可以的,有人已经试过.
就是 PLC-(RS422)--GT11---(RS232)---GT11

网友D:
PLC连第一个人机的线是:GT01-C300R4-8P

第一个人机和第二个人机的线是:GT01-C30R2-9S

网友D:
:GT01-C300R4-8P 和:GT01-C30R4-8P 一样接法,
GT01-C30R2-9S是第二张图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两台,加个422bd。如果是多台最好用CC-LINK协议。

网友D:
还有一种
是 PLC-(RS232)--GT11---(RS242)---GT11

FX2N PLC侧需要FX2N-232BD.

网友D:
PLC连第一个人机的线是:GT01-C30R2-9S

第一个人机和第二个人机的线自制.如下图:

网友F(2009-07-08):
谢谢楼上的,找了好久才找到,值得顶下!!

网友G(2010-07-01):
多谢了!我有一台旧机弄断了线,通信不上,打电话到上海三菱公司,不告诉!!!!!!啥世道!!

网友H(2012-04-12):
人机与人机连接三根线可以吗?

网友I:
看了网上回复的都不怎么样。

方法1:FX2N扩展多个通信接口,每个通信接口连接一个触摸屏,422/232/485均可;

方法2:只用一个通信接口,触摸屏上再 去实现一机多屏的功能;

方法3:只用一个通信接口,编写一个RS通信指令,触摸屏做从站,接受数据,多个触摸屏用485形成一个总线,和PLC上的通信接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