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7-04):
我忘记了PLC的密码了怎么办????

网友A:
重新灌程序,刷新

网友B:
看是什么品牌的PLC,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用解码软件,如果是西门子我看就比较麻烦

网友C(2008-08-06):
什么型号的PLC啊!

网友C:
有的取出电池放电后密码就没了。

网友C:
不过这样程序也就没了,慎重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品牌的PLC,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用解码软件,如果是西门子我看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