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

楼主(2008-07-04):
一台安川F7,11KW的变频器,拖动电机空转一切正常,为什么电机带上负载已后就会报UV1警报呢,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老师傅能指教一二?电机负载很轻,所以不用考虑外电路及负载!

网友A:
低电压故障,带负载跳低电压一般都是主回路电容引起的。你在还没有运行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在运行。看电压变化是不是很大。如果电压变化很大说明是电容的问题。如果没多大变化可能是检查电路和主板的问题。低电压要分很多种情况。顺便看看主回路的继电器吸合没有。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主回路的继电器吸合没有     很关键

网友C:
继电器可能没有吸合 或者已经完蛋.....与板没有多大的问题

楼主:
该变频器我厂电工自己无法修复,已送到外面一家专业维修变频器的服务商那里,现在已经返修了三次,每次送过来都是这样.那是一家非常厉害的维修商,我厂已与他们合作四年了,所有品牌的变频器,FANUC驱动器,主板,电源模组等集成电路板全部都是给他们维修的,凭我对他们技术的了解,你们所说的问题点他们肯定有注意到.这台变频器原来是输入短路爆炸,模块已经炸裂!所以我们选择外修.那是整流逆变一体化的模块,价格不便宜啊,不敢自己修.如果他们修好我会请教他们的,到时拿到网上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D:
楼上的,这家公司就牛呀,井底之蛙,你见过高人没有

网友A:
说句实话你还不要说他有好厉害。有的人就是没有注意常规问题和细节问题,就是一直修不好。还以为自己有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