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40S

楼主(2008-07-04):
现有台BT40S7。5KW上电显示OLE,说明书上没有此代码。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好像是过电压保护,我们用过森兰的40S。

网友B:
看一下外部的THR与CM有没有短接?

网友C:
有可能是主板损坏 需要BT40 CPU 板子和我联系 QQ28187221 13856045130

楼主:
     是THR与CM的原因,谢谢在家了!

网友D:
偶用了许多森兰,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学习了,长点见识,遇事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