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LAN电流问题

楼主(2008-07-04):
  森兰30KW通电,30HZ运行电流波动显示4—12A左右,请教大家

是那里的问题呀?急,急...!

网友A:
互感器的问题。性能下降。飘逸

网友B:
         是BT40系例的吧.电流显示都这样差不多,是互感器的原因.

网友C:
我怀疑森兰变频器是小学生开发的!工艺粗糙 性能低 什么故障都跳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