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11KW

楼主(2008-07-05):
运行中报ou1,复位后又报.是哪里问题?

网友A:
过电压。主板或者检测电路的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我有富士G11-18.5KW一台变频器,通电无任何显示,断电后5秒左右,又显示,什么故障。急急

网友C:
我觉得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D:
以前我们公司也有2台都是这样~

变频器很小!

后来好象发回去修了!

网友B:
一般坏开关电源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