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温度对采集精度的影响

楼主(2008-07-0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环境温度对模拟量采集设备的精度影响有多大(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温度变送器)
同样的一组在环境温度为-20℃
另一组在环境温度为 30℃
两组设备最后所采集的数值是否会因为环境温度的巨大差异而相差很多?

谢谢!

网友A:
温度变送器本身做了冷端补偿,所以说变送器本身误差可以忽略。至于你问的“环境温度对模拟量采集设备的精度影响有多大(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温度变送器)”这就得看你模拟量采集设备在工作时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了。你看看你模块的技术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