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电机高速同步问题

楼主(2008-07-05):
两台伺服电机高速同步问题

条件:两台伺服电机,一张闭环运动控制卡(PMAC2A-104)最高可接收20MHZ脉冲频率反馈(或许更高,记不清楚了),要求两台伺服电机速度3000r /min(不做定位,一直转动),要求在这样的转速情况下,两台伺服电机保持高度的同步旋转。

问题:使用速度控制,在控制卡编程上用何种方法更为合理?(1。插补?     2。跟随?  3。时基控制?)

楼主:
这个问题讨论结果,也就是说

网友A:
当然是2跟随这种方法最好了

网友B:
跟随,一个主动,

楼主:
跟随的话,总是主动轴提前被动轴啊?

网友C:
好像galil卡有一个龙门同步功能,直接用就好了,呵呵。

这也是我最初选galil不选pmac的原因。

网友D:
直接找一个带有同步性能控制的控制卡,不过好像价格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随的话,总是主动轴提前被动轴啊?

价格便宜,呵呵

网友E:
太深了

坐在这里凑热闹啊

网友F:
插补可以,我做过的,但最好选择合成速度为基准

网友G:
跟随控制。如果两个电机同时接收相同的频率脉冲,也可以做到同步的。

网友H:
用一套信号装置发送频率,然后分成两路.不过,这个方法要是由于某台电机由于机械的原因滞后的话就不同步了.用这个方法还是要考虑不同步的情况

网友I:
有学问

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J(2008-08-04):
引用 网友G:
跟随控制。如果两个电机同时接收相同的频率脉冲,也可以做到同步的。

要求不高是可以的,但是精度要求高的话,肯定是要反馈的。

网友K:
好像galil卡有一个龙门同步功能,直接用就好了,呵呵。

这也是我最初选galil不选pmac的原因。

呵呵,好像PMAC、TRIO,gaill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L:
请问楼主:你要求的同步精度是多少?

你可以考虑一下国产双轴伺服产品BBF-HDA系列,肯定可以解决你的难题,网址:www.bbfservo.com.

我是新来的,大家不要怪我做广告哦。

楼主:
对:活到老干到老 关于

请问楼主:你要求的同步精度是多少?

你可以考虑一下国产双轴伺服产品BBF-HDA系列,肯定可以解决你的难题,网址:www.bbfservo.com.

我是新来的,大家不要怪我做广告哦。

内容的回复:

在没有任何论点和论据的情况下,“肯定可以解决”这样的词,不是大家鄙视你做广告,是你这个广告做的太没水准了!

网友L:
楼主先生:对不起,我改为“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难题”。请谅解。

其实,你的这个同步问题很复杂,我认为几句话说不清楚,希望能取得联系。

网友M:
采用SEW的虚拟轴同步技术

网友N:
虚拟轴?一个虚拟轴带动,两个轴都作跟随,平等运动?是不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N:
3000RPM的双轴同步,精度要求是多少很重要,说“肯定能做好”的,连个精度要求都没问啊。

网友O:
回复楼主,BBF-HDA系列的双轴驱动单元,使用DSP+CPLD控制芯片方案,在一个芯片内部实现俩轴的运动控制运算,俩轴之间不存在“由于一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传递到另一台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编码器信号的等待延时中断”等原因造成的同步误差,所以说使用北京金保孚的双轴驱动单元,可以保证这个双轴高速同步方案的电气精度;但是,由于机械负载情况(同步精度要求等条件)未知,所以这位“活到老干到老”才会说“国产双轴伺服产品BBF-HDA系列,肯定可以解决你的难题”!

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P:
时基同步同步启动,不停止

网友Q:
运动控制卡没有用过,本人用fpga做过,非常有难度,用了好久才调出来,也不知你的要求精度!估计运动控制卡够呛,精度要求高的话!!

qq494722760

网友R:
主从跟随,这个功能高端点的运动控制卡应该都有。

也有同步专用控制器。

有些智能伺服也有同样的功能,主电机的编码器信号直接给从电机的驱动器就可以。

楼主(2008-09-20):
引用 网友G:
关于跟随控制。如果两个电机同时接收相同的频率脉冲,也可以做到同步的。

相同的脉冲,只能说明两台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是相同的,但伺服电机的执行结果,就未必是同时执行的,注意我的命题是“同步”(过程),而不是停在同一个位置上(定位)。

楼主:
目前的试验结果是:1。差补的效果最好(两轴做45度方向直线差补)。相当于把差补过程当中分成了无数个相差只有一个脉冲的阶段。

                                    2。跟随:从动轴在调整PID是,增加适当的速度前馈(通过检测反馈脉冲),但误差调整的速度,取决与扫描的周期,扫描周期短,调整的速度就快

个人认为:差补效果要好。

网友S:
个人以为双电机同步驱动的关键和难点在于由各轴动态特性不同以及负载不均衡会引起电机之间的的同步偏差,而该偏差可能导致两台之间相互较劲,而不是目标所需的共同推进,基于这种考虑,插补方法和主从跟随方式(带或不带前馈)都无法从机制上根本弥补同步偏差,因为各驱动得到的指令都直接反映同步偏差。所以最理想的方式是从轴带同步偏差补偿的主从式同步控制,一般所谓的龙门同步应该都会采用此种方法,目前龙门同步控制在数控和运控产品中仍属于高端功能,国内能自己做好龙门同步控制的数控系统厂家非常有限。

网友T:
to: 波恩? "所以最理想的方式是从轴带同步偏差补偿的主从式同步控制"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从轴同步偏差补偿怎么做,是在控制器里处理还是由伺服驱动器处理.?

网友U:
能否介绍下从轴带同步偏差补偿的主从式同步控制。

我看到有一种方法是采用插补算法,同时控制卡根据反馈做偏差补偿。

如果是我来做,我会用Ethercat总线来实现这样的同步,两轴都跟随一个虚拟轴。缺点是无法做偏差补偿,只能靠伺服电机的高响应性能。

网友S:
正如“小白”所言,若两轴都跟随一个虚拟轴,而不做偏差补偿,则同步程度只能依靠伺服电机的高响应性能去达成。

?

to“邹公”:就目前看到的系统而言,数控系统和一些中高档运控卡的龙门同步功能多由控制器处理从轴同步偏差补偿,也见过个别品牌的伺服驱动器直接在从轴中处理偏差补偿。具体方案各家可能都不一样,没有机会分析。

网友V:
这种情况就象印刷行业的电子轴传动一样,但电子轴传动需要套色电脑来控制伺服的.

网友S:
没错,与无轴传动的中套准应用颇有类似之处,龙门同步应用中伺服轴是在位置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偏差补偿。

网友W(2008-10-21):
引用 网友S:

没错,与无轴传动的中套准应用颇有类似之处,龙门同步应用中伺服轴是在位置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偏差补偿。

我也在做一台机械,需要用到虚拟轴传动技术,我参考三菱的Q173运动控制器采用虚拟模式,这个控制器是否可以做到你所说的从动轴位置偏差补偿呢?,我看过Q173的资料,他连机械上的传动结构都可以设置,有差速箱,连相位调整都可以。

我想问从动轴位置偏差补偿的检测是用外部手段还是用伺服自带的编码器检出呢?有偏差后一般是控制从动轴还是主动轴呢?

网友S:
从动轴的偏差当指与主动轴之间偏差,所以检测不仅要知道从动轴的当前位置,也要知道主动轴的当前位置。既然是主从控制,测得偏差后,调整的就是从动轴了,个人如此以为。

楼主:
对:碧海 关于引用波恩 的回复内容:

没错,与无轴传动的中套准应用颇有类似之处,龙门同步应用中伺服轴是在位置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偏差补偿。

?

?

我也在做一台机械,需要用到虚拟轴传动技术,我参考三菱的Q173运动控制器采用虚拟模式,这个控制器是否可以做到你所说的从动轴位置偏差补偿呢?,我看过Q173的资料,他连机械上的传动结构都可以设置,有差速箱,连相位调整都可以。

我想问从动轴位置偏差补偿的检测是用外部手段还是用伺服自带的编码器检出呢?有偏差后一般是控制从动轴还是主动轴呢?

内容的回复:

1.同是检测手段,原理上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你测量的方法和测量的位置,是不是能准确表达你想得到的数据。 2。主动轴作为基准,好比机械装配时的安装尺寸基准一样,还是不调整它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