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 把我惹毛了。

楼主(2008-07-05):
       昨天装两台变频器,锅炉鼓风机上用的,电机15KW,变频器三菱F740-15KW;  引风机上用的是富士P系列55KW,电机55KW。

       工变频切换全部装好过后,主电源没送,试了一下控制线路动作,正常,先工频运行,点动了下,机反了,对调接线顺序,工频OK, 再试鼓风机,工频正常。

        切换到变频,变频器送电,先引风机—富士的参数修改了下,启动时间设了有30秒。   启动——  慢慢慢慢   OK。 钳表卡了下电流,与工频相差无几。

        再来鼓风机,变频器送电,参数适当修改,启动————   1.5HZ——2.8HZ——OL ,我日。—— 5.2HZ   OL    ——ETHT。 MD》不动了,停止,然后试着修改了下提升转矩—OL,再修改—OL。然后把pr14、71,试着改为恒转矩负荷、电机。  还是OL。  后面还修改了N多参数。   也不记得了。  就是OL  。

本来时间就是下午才装的,已经很晚了。把劳资惹毛了~     得,不调了。工频运行。调好了再来跟你们讲~

以前就有一台F740——15KW,罗茨风机上用的,我也调了好一会儿才搞定。         郁闷

网友A:
三菱F740 的机器,还不如F540的,差啊

网友A:
接下去就会有大量的F740 的机器维修上市了,本人就连续维修好多台三菱F740 的机器,有些机是刚过了保修期的,功率在11KW--75KW,质量还不如540机的,差啊

楼主:
     便宜吖~

      我就感觉是不是F740 这个机子有些问题 ?   我用过N台E540    A540 ,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说不定买到了翻新机.

网友C:
呵呵,看发帖的朋友肯定是四川的。我也是四川的,有时间多多交流,我是修变频器的。QQ:187333720。13558705814

网友D:
换成国产算了  小鬼子的变频器是越做越烂了 很多场合还不如国产的

网友E:
参数没有调好!哈哈 只要调Pr00调1%—2%  pr03 调50 pr09调大于额定电流 pr调0就可以了  pr19调380

网友E:
pr14调0就可以了

网友F:
直流调速器(590及西门子)、变频器、PLC输入输出单元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G:
740的确没540好,而且现在一些不知道那儿组装的,以后都不用了

网友H:
调好了没有呀,真的是气死人740呀,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 ; ; ; ; ; ; ; ; ; ; ;调好了, 转矩降低 , 适当调整加速时间, 另停机选择自由停车 。

网友I:
三菱F740在大连生产的呀!

就是国产的.

网友J:
三菱变频器不但不好用,服务态度很差,尤其是北京的维修点。自己都挑不好

网友J:
我公司这2年从不用三菱变频器

网友K:
不该变频器的事。。。

网友L:
呵呵;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不是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了?

楼主:
          .

       现在偶尔还是会出现 ETHT  ,哎~

网友M:
呵呵

还好能用了

~~~~~~~~

网友N(2008-08-04):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当时就以为740还不如540的!后来问题解决了,但还觉得总不爽,感觉不如台达等容易设置的,手册也不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