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线问题

楼主(2008-07-05):
大家好我想问下,像我们电脑电源上不是有一个圆柱型的东西吗,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呀,谁知道告诉我好吗?不慎感激。

网友A:
不明白问的什么?

网友B:
    晕,  什么东西啊?

  圆柱 可能是电容!

网友C:
不明白问的什么?

  圆柱 可能是电感!

网友D:
最好发张图片来看看,才能知道是什么

网友E:
太有才了!!!!!!!!!!!!

比考试难多了,估计谁来都被难倒了

圆柱形的有好多啊,大的 小的 高的 矮 ;的 ; 粗的 细的,兰色的 黑色的 灰色的 银色的 。有电容 电感 电阻 磁环........

说的不对 ; ; ; ; ; ; ; ; ; ; ; ; ;  ;欢迎来 技术群 52877400 ; ; 热电 电力 电子 电工 电脑 网络 工控 ; ; ; ; ; ; ; ; 拍我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

楼主:
不是那,可以看看自己电脑的电源线就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了。

网友F:
我知道了,是个接地线,可以拆掉的.

网友G:
是做屏蔽保护用的,是电容,防止电磁干扰。不光电脑上有,打印机,什么的都有。不可拆掉

网友H:
圆柱形的有好多啊,大的 小的 高的 矮 ;的 ; 粗的 细的,兰色的 黑色的 灰色的 银色的 。有电容 电感 电阻 磁环........

的确很多

网友I:
朋友你好,我建议你不懂还是找专业的人吧.你说那个如过是电容的话可以储存250V-400V的电压.你不小心摸到上面的话很危险的.

网友J:
考,他说的是电源线上的那个EMC滤波磁环,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那如果哪个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