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功率消耗,不胜感激!

楼主(2008-07-05):
我测的一个AC380V交流接触器CJX1-9(3TB40)线圈电流为42mA,线圈电阻是1.38K,那么这个线圈功率消耗是多少呢?

我在网上查得其吸引线圈功率消耗吸合时10VA,VA和W是如何测定的?

知道多少回复多少,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VA视在功率,W有功功率。

楼主:
VA视在功率,W有功功率搞清楚了两个概念,谢谢交直流。

楼主:
这里的视在功率等于380V*0.042A=15.96VA,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但网上查得为10VA?

搞不明白。交直流高人再给讲讲,感谢感谢!!!

网友B(2008-11-25):
一个是你测的,一个是厂家给的,不一样正常,也许有一个测得不准,另外热态时电流会小些

网友C:
一个是你测的,一个是厂家给的

不同的工况下所测的数据有一定的误差。

VA是视在功率,W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²=有功功率²+无功功率²

网友D:
VA值与电感电容有关,存在无功功率问题;W值为电阻纯消耗功率;个人认为具体的计算值无法计算准确,与电流功率因素有关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毕竟功率有很多因素

有一个范围

网友F:
是感性负载,分吸合电流与吸持电流,吸合时电流比较大,吸持时电流小,实际功率看实际情况,不好说

网友G:
毕工讲得太好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H:
毕工说的很对

网友I:
VA是视在功率,W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顶一个

网友J:
交流接触器等感性负载是有自己的功率计算公式的,它分动作时和保持时两个状态.

网友K:
说的不错.接触器分吸合电流与吸持电流,吸合时电流比较大,吸持时电流小.接触器功率大的,还可以在吸合后用节电器,节省电能

网友L:
吸合电流要远远大于吸持电流的

网友M:
一个是你测的,一个是厂家给的

不同的工况下所测的数据有一定的误差。

VA是视在功率,W是有功功率。

网友N:
明白人挺多的,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O:
VA是视在功率,W是有功功率。 好象有一个转换公式

网友P:
毕工说的好,你测一下吸合电流,吸持电流

网友Q:
我算着应当是15.96VA

网友R:
用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吸合后无电流,只在吸合的瞬间损耗一点点电。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呵呵

上海普京电器WWW.PUJING888.COM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你测的,一个是厂家给的

不同的工况下所测的数据有一定的误差。

VA是视在功率,W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楼主(2021-01-01):
用瓦特表测一下看

网友T:
看看老帖子也挺有意思。

我们做工控的电工基础这么差吗?交流负载的功率三角形不知道?功率因数的概念没有吗?

2008年的帖,到目前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

网友U:
空气能热泵吸引线圈功率消耗吸合时10VA,吸合电流要远远大于吸持电流的

网友V:
你测到的电流是42ma,还要知道它的功率因素,三个相乘才是它的实际有功功率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你测到的电流是42ma,还要知道它的功率因素,三个相乘才是它的实际有功功率

这么老的贴子  也没有一个人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