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5):
软驱中没有盘灯一直常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要么是软驱坏了,要么有程序在不停的读软驱

网友B:
或者软驱跟主板的连线接反了

网友C:
软驱跟主板的连接线一般不会接反吧,有可能是有程序在不停的调用软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