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8-07-05):
我有一台国产乐邦的变频器,只要逆变模块接到直流母线上,母线电压就会从560V降到230V左右,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换了一个

整流模块现象依旧,不知哪位大侠有高招,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大滤波电容!

网友B:
逆变桥换了吗?变频器、PLC输入输出单元、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楼主:
滤波电容怎么检查啊?

只有用新的代换试试?

逆变桥不会有问题吧,只是把逆变模块接入直流,又没有驱动,实在是搞不懂哪里的问题?

望各位踊跃发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