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长控制的误差问题

楼主(2008-07-05):
有个关于定长控制的误差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在用三菱FX1S的PLC控制变频器进行定长控制,控制精度在3mm左右,但第一张长度总是比设定值长十几个厘米,程序检测编码器回来的值恒定,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求各位高手给我点意见!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可以告诉我在这方面的控制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A:
你的执行机构是么

网友A:
要做提前减速处理,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要尽量小

网友A:
编码器测的位置是否是实际的控制位置,可能是你的机械部分有间隙第一张要消除间隙误差

网友A:
我的电话13864670880

网友A:
你看一下下面的

楼主:
这是一台热板剪切机的控制系统,已经做了减速处理了,请问机械部分的间隙指什么呢?

楼主:
山东地瓜 谢谢您!我会按照您说的办法试试看的!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后来把编码器和计数器换掉,就解决了, 当时估计编码器和计数器不匹备.

楼主:
请问是把编码器的脉冲数换小点的吗?

网友C:
这么小段程序能看出什么呀,

网友D(2008-08-05):
有点离谱

控制精度在3mm左右,而误差达十几个厘米

误差竟然达50倍多!!!

网友E:
上边的程序是LG PLC的吧,看不出就段程序能说明什么!

做这种定长剪切程序,要有提前减速,变频做2段速,减速时间要短!

网友F:
学习,其实如果有详细的工艺,很多人都可以做的

楼主:
to LEEHOM :

是有点离谱,但就第一张是这样,之后剪出来的都很精确呢,很奇怪吧!

网友G:
用伺服不是很好吗,速度快定位准.....

网友H: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塑料片材的,台达的变频器,NAIS;精度能做到 1MM以内

网友I:
启动时把脉冲清零。

楼主(2008-10-18):
最近再出相同的一个设备,终于找到原因了,是用DHSCS指令前要先把要设置的值给他呢,我当时是一设定值后就立刻启动DHSCS指令,所以存在误差呢!加了延时后可以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