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由CX-P6.1向CPM1A或CPM2A传程序可否使用USB口(COM3)? 使用什么样的通信电缆?

网友A:
用USB的编程电缆

或者USB转接器加上CIF02就可以了

QQ  380311035

联系 咨询

网友B:
USB转接器加上CIF02就可以了,120大洋左右!

网友C:
买一条USB转成232的电缆线,然后自己动手做一条PC——PLC的下载电缆即可了。花上二十个大洋就足够了。

网友D(2008-08-12):
可以啊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E:
买条USB-232通讯线(几十元),不过买后要现场试下,OMRON原厂的要1K多元,

网友F:
呵呵。你可以买个转串口的卡呀。。

网友G:
lz 1楼,2楼的靠谱,其他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