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5):
我写了温度PID的程序,设一个M0,当M0=1时启动温度PID,Y2是加热,Y3是降温,程序没问题,运行的很正常,可我想再用一个手动按纽控制Y2和Y3,就设一个M1,当M1=1的时候手动控制Y2,Y3.  可是我手动控制不了,Y2Y3不动作, 把PID那段程序去掉就可以控制了,是为什么呢?

  M0

---││┈┈ PID

M1             M5

---││┈┈--││┈┈ (Y2)

   M1              M6

---││┈┈--││┈┈ (Y3)

网友A:
相当于双重输出。可以考虑做两个PID

PID Y2  和PID Y3

注意:Y2为逆作用   Y3为正作用!!!!!

网友B:
在M1=1的时候,让M0=0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在组态软件里做了宏指令,让M1=1的时候M0=0,M1和M0是互锁的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流程指令来编写这个程序,这样就不用怕双线圈输出了, set s0     set s1,详情看说明书里面的流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