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拿到变频器我是这样学修的

楼主(2008-07-05):
想学修变频器的过来看看:我刚开始拿到变频器我首先给变频器通电(因为整流是好的我已经学会),通上电后在N P 两端量得直流电压大概是540V ,新手们在变频器上你能找到线路板上有个一般都是DC24V 的继电器了吗?在继电器的常开触头加在该电阻的两端(该电阻叫启动电阻)N P两端的电压(就是大家所说的母线电压)通过电阻给变频器中最大的几个电容充电,充一会会时间的电,继电器就吸合短路掉该电阻。

下一步 A:我我们看变频器里有3-5个大功率的电阻(通常3W,金属膜等)一个接一个的串联在一起靠近开关管,它们的作用是分压后给IC UC3844供电用(如有错误请高手指导)

            B:应该还有一路经过变压后通过场效应管的D级流经线圈受控于IC UC3844,经过隔离调理后给CPU供电

网友A:
学习了,IC的型号很多,根据品牌而定。

网友B: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楼主:
有谁知道在台安的变频器的K1317的G端有个ZD是什么管子,电压是多少?还有东元的是多少。不知哪位能告之,谢谢

网友C:
拿到一台故障机后,切记,不要忙于上电,整流部分是好的也不行,必须从整流到驱动,再到逆变用电阻法检测,确认没有问题再上电。上电时一定要用假负载,否则模块不保。

网友D:
现在有一台变频器,是从别人设备库拿出来的,也不知道坏了没有,不敢轻易送电,该如何检测呢?

网友E:
先检测模块的好坏,如果模块是好的,板子看起来也是好的,可以先上直流电,没问题再送交流电

楼主:
比如说电源进来通过模块整流后通过电阻给大电容通电然后分两路A通过脉冲变压器接D,MOS管的S和N相联。给变压器供电。

B通过好几个串联的电阻(通常在MOS附近)分压然后所剩18V电压给IC UC3844供电这样变频器就能够启动了,启动后就吸合继电器从而短路启动电阻电流从继电器上过

楼主:
其实我觉得维修的论坛上贴出一家的原理图然后讲解一下,变频起维修的浅层次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讲解一下启动的过程,以及那些典型的器件起的什么作用最学的人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楼主: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图,知道启动过程,典型器件的用途,就OK了。为什么论坛那们多人热火朝天的就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F:
分享一下,谢谢楼主!这方面的帖子可以多发点吗?

楼主:
有谁知道在台安的变频器的K1317的G端有个ZD是什么管子,电压是多少?还有东元的是多少。有谁知道在台安的变频器的K1317的G端有个ZD是什么管子,电压是多少?还有东元的是多少。

比如说电源进来通过模块整流后通过电阻给大电容通电然后分两路A通过脉冲变压器接D,MOS管的S和N相联。给变压器供电。

B通过好几个串联的电阻(通常在MOS附近)分压然后所剩18V电压给IC UC3844供电这样变频器就能够启动了,启动后就吸合继电器从而短路启动电阻电流从继电器上过

认识上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