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XQ98电动阀门手操定位器手册

楼主(2008-07-05):
ZXQ98电动阀门手操定位器手册,哪位有,请发一份,至邮箱zhw_86@163.com

网友A:
ZXQ98电动阀门手操定位器
此定位器可接受来自上位仪表的DC 4—20mA的调节信号和下位电动执行机构电位器的“三线”信号(或DC4—20mA的阀位反馈信号),输出“开”和“关”信号,实现对阀门开度的控制与调节。 可与单相交流电机的执行器配用(如阀角执行器与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而且还可以与三相交流电机的执行机构、电动装置配用。
1、显示范围:0.0-100.0%;
2、定位精度:0.1-0.3%可调,最高定位精度0.1%; 3、输入信号:4-20mA DC等电流电压;其它信号出厂前可定制;
4、电动执行器反馈信号:电位器反馈0-5k,电流反馈4-20 mA,0-10 mA,0-20 mA;
5、继电器触点容量:5A 250V AC;可更改问外接SSR输出;
6、硬手操、智能自动定位;
7、电动阀门开度自动标定;
8、可设定参数:最小开度(自动状态)、最大开度(自动状态);定位精度、自调范围、自调最小步距;输入信号上限标定、输入信号下限标定、输入信号下限标定;
9、可选择带RS485接口;
10、尺寸:96x96x110。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