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个伺服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08-07-05):
现有2套伺服系统要求做同步,功能要求如下:请问如何实现比较合适,非常感谢.

伺服系统为OMRON

小型伺服系统(功率:50W,AC200V)
功能要求:此小型伺服系统只提供编码器位置信号,与3KW伺服系统同步,不提供动力输出.。

主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提供原点位置,一周期为360度
1.在小伺服系统主轴(50W)0-160度,主伺服系统(3KW)处于制动抱死状态
2.在小伺服系统主轴(50W)160-170度,主伺服系统(3KW)按比例同步转动0-45度
(即小伺服系统主轴(50W)每转动1度,主伺服系统(3KW)随动同步转动4.5度)
3. 在小伺服系统主轴(50W)170-190度,主伺服系统(3KW)按比例同步转动45-325度
(即小伺服系统主轴(50W)每转动1度,大型伺服系统(3KW)随动同步转动13.5度)
4.在小伺服系统主轴(50W)190-200度,主伺服系统(3KW)按比例同步转动325-360度
(即小伺服系统主轴(50W)每转动1度,主伺服系统(3KW)随动同步转动4.5度)
5. 小伺服系统主轴(50W)200-360-160度,主伺服系统(3KW)处于制动抱死状态。
请问如何实现,非常感谢!

楼主:
有知道的高手出来说下,谢谢!

网友A:
各电机还有没有减速系统

网友A:
有没有转速要求,转动时间问题

网友B:
这就是电子凸轮了,是用带凸轮功能的驱动器、控制卡都可以啊。

网友C:
好像步哦

可以分步用直线插补做吗

用位置环做???

 ;

网友D:
小伺服系统主轴(50W)既然不提供动力,那么可以用一个绝对值编码器代替他。

网友E:
 可与我联系.我们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XUHB@KINCO.CN

网友E:
 我们做过很多类似的项目,非常有经验,用主从跟随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2008-09-07):
 我们公司提供的ED伺服控制器上面的主从跟随功能可以很好的解决此问题,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共同探讨解决,TEL:13585937287

网友F:
支持刘版主和小白的观点。

网友G(2009-06-05):
这个可以用分度控制来完成!

网友H:
小伺服系统主轴加一只高分辩编码器,用编码器反馈脉冲控制主伺服系统(3KW),采用PLC的SFC指令编程控制永远不会出错。

网友I:
运动控制卡或控制器

www.daitomotor.com

传动和控制

网友J:
做象估计几天就能实现,但估计要真正达到要求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