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开机 008故障

楼主(2008-07-05):
我们使用的6SE70系列变频器在一次使用后发生FO11故障后显示008,不能启车,有精通人事予以帮助!谢谢!!!

网友A:
在报故障的状态下,没有撤销开机使能信号,直接复位故障信息 就会显示 008 状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因报警 触发 Off2 或 off3 命令

解决办法:
1、撤销启动命令,然后再重新启动
2、如果启动命令不便撤销,可以尝试修改P554 =5 即可回到 009 状态,然后按mop 面板的“1”键进行启动,启动后再将P554值改回原值(注:速度过高时不适合此方法,因先降速在改)

网友B: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