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rotool/pro cs

楼主(2008-07-05):
大家好,手册上说protool/pro cs对比如名为Myprojiect.pdb的项目进行编译,一旦编译完成后,编译后的文件就带有扩展名*.fwd,存储在和项目文件相同的目录下,为什么我在编译且提示编译完成后,在项目文件相同的目录下没有找到带有扩展名*.fwd的文件,并且在protool/pro cs中的文件菜单下测试中的两个选项启动运行系统和启动模拟器都是不暗色呈不可选择状态?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电脑中protool rt 装了吗,

楼主:
已经装了,运行的时候它提示想装载一个组态文件吗?我去所组态的项目文件里找扩展名为*.fwd的文件并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怎么模拟组态的项目?请赐教

网友A:
如果装了,直接可以在CS(前提是一组态过页面)中,点击那个模拟器,分离线模拟/在线模拟两种,还有RT需要授权

楼主:
我已经组态过了,并且rt我已经把授权装上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装对,就是文件菜单下测试中的两个选项启动运行系统和启动模拟器都是暗色

网友B(2009-03-10):
问题出在您组态HMI不是基于WINDOWS下的HMI,是不能够进行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