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7-05):
问一下各位,同一RS485总线上是否可以挂不同协议的控制器

网友A:
不行,那样总线会乱掉的,

应为RS485总线上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节点发送数据,如果多个不同协议的控制器不采用统一的总线调度机制,同时向总线发送数据,那接收方收到的都为错误数据。

网友B(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