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小了会怎样

楼主(2008-07-05):
我房东装的电表是1.5(6A)的,但量我家线有17A左右。这样的情况计的电费准不准,多了还是少了啊。

网友A:
呵呵;有的是有互感器的;

没有的话电流超过最大值就烧保险了;

网友B:
你赚不了多少!!!!!!!!!!!!!!!!!!!!

网友C:
放心,你房东不会去装互感器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没在互感器的,我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赚不了多少!!!!!!!!!!!!!!!!!!!!

为什么我有赚?????

网友D:
我看没得赚的,我想好像会走得快一点吧..只听说电表太大就走得慢,误差大,,,

网友E:
17A,你家里的电器也都挺多的。有空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A,你家里的电器也都挺多的。有空调吗?

有空调

网友F:
电表太小了,容易烧坏电表的电流线圈,计量也不准确

网友G:
没有互感器的话,你的电表就快烧毁了

网友H:
电能计量表设计是有很大余量的,所以能持续到现今没烧毁。但计量肯定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正偏差计量的。就是你只能会吃亏的,房东就算笨人吧,他也不定会让你捡便宜吧?

欢迎来 技术群; 热电 电力 电子 电工 电脑 网络 工控 群 52877400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

网友I:
快换电表不行能引起火灾

网友J:
呵呵,严重超标,你的表最大是6A,你现在都17A了,没有把表烧了你真不幸,这时候一定要先烧了,你才会知道表小了,不然你一直蒙在鼓里,亏死你了,这样的计量会准吗?你现在情况是,马上和房东沟通,换一个表,如果你现在17A是最大负荷了,那么你可以选DD862-4 5(20)的表,如果大于20A,建议使用10-(40)的表。以你现在的情况,你用一度电,会计会是计量成3度电,房东偷着笑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QQ:6488888 注明“电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呵呵,严重超标,你的表最大是6A,你现在都17A了,没有把表烧了你真不幸,这时候一定要先烧了,你才会知道表小了,不然你一直蒙在鼓里,亏死你了,这样的计量会准吗?你现在情况是,马上和房东沟通,换一个表,如果你现在17A是最大负荷了,那么你可以选DD862-4 5(20)的表,如果大于20A,建议使用10-(40)的表。以你现在的情况,你用一度电,会计会是计量成3度电,房东偷着笑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QQ:6488888 注明“电表”

 hao 好说啊 ,你不用负荷全开吧

网友L:
一般只要不烧坏,你房东肯定乐得合不拢嘴

网友M:
房东就算笨人吧,他也不定会让你捡便宜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呵呵,严重超标,你的表最大是6A,你现在都17A了,没有把表烧了你真不幸,这时候一定要先烧了,你才会知道表小了,不然你一直蒙在鼓里,亏死你了,这样的计量会准吗?你现在情况是,马上和房东沟通,换一个表,如果你现在17A是最大负荷了,那么你可以选DD862-4 5(20)的表,如果大于20A,建议使用10-(40)的表。以你现在的情况,你用一度电,会计会是计量成3度电,房东偷着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赚不了多少!!!!!!!!!!!!!!!!!!!!

引用 网友J:
呵呵,严重超标,你的表最大是6A,你现在都17A了,没有把表烧了你真不幸,这时候一定要先烧了,你才会知道表小了,不然你一直蒙在鼓里,亏死你了,这样的计量会准吗?你现在情况是,马上和房东沟通,换一个表,如果你现在17A是最大负荷了,那么你可以选DD862-4 5(20)的表,如果大于20A,建议使用10-(40)的表。以你现在的情况,你用一度电,会计会是计量成3度电,房东偷着笑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QQ:6488888 注明“电表”

楼主:
有多钟说法,那种是对的啊

网友O:
电表不烧的话,你赚大了。

网友P:
房东就算笨人吧,他也不定会让你捡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