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用485BD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8-07-05):
现在做一个工程要用到485与变频器通讯,要求能够控制他的起动 停止 正转 反转及输出频率,也就是说能够做到多段速控制这个程序怎么弄啊,我看他们都说用RS指令,我也看了不过就是一点弄不明白如RS D100 K12 D200 K5这条指令他发送的D100-D111里的数据怎么设置还有收到的D200-D204里面怎么知道哪个是频率呢,哪位大哥知道麻烦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可以发邮箱zbin06@163.com  QQ565394102

网友A:
发送的D100-D111里的数据先在程序里写进去,如MOV......,收到的D200-D204里面怎么知道哪个是频率要看你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了,说明书的通讯里.

网友B:
是不是要把D200-D204收到的数据赋给表示相应参数的地址啊?

网友B:
没有高手来指导下啊!

网友C:
三菱变频器有A500,V500,F700等等好几种

每种变频器的地址是不同的

要想知道D200-D204是代表什么,就要看相应的变频器通信一节

网友D(2008-09-07):
我做过,和我联系吧

网友E:
要看下三菱的通讯协议,RS D100 K12 D200 K5 中的D100-D111里的内容要看协议的规定,D100中的内容是ENQ,D101,D102中是变频器地址的ASCII,其余的就是功能码,数据,校验等之类了,返回的数据和发送的差不多,要看协议怎么说的了!

网友F:
呵呵,如何能拿到这个赏金?

我做过2N的和台达VFD-M、B系列,和三菱A740的,RTU,站内联系

网友G:
这个可以找我 告诉我你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H:
呵呵;用RS指令可以实现对变频器的起动、正转/反转、频率设定等;

或用FX2N-ROM-1的存储器可以直接操作;不需要RS指令;

网友I:
三菱FX2N 用485BD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当前悬赏:50分]
哥们,"悬赏:50分"是什么价格啊?

网友J:
我有做过一台用通讯控制两台变频器的两轴加工机程序,有注解和说明.用的是三菱FX2N+RS485模块+F740+HITECH人机;是我第一个用通讯控制的项目,做得不是很好但能用,有兴趣留下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K:
三菱FX2N 通讯rs指令有相当技巧

网友L:
http://www.5iplc.com.cn/html/1/1-93.html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RS485)

网友L:
对象:
① 三菱PLC:FX2N + FX2N-485-BD
② 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        www.5iplc.com
两 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 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 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A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E500、S5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初始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传输。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有关利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的PLC程序如下:

网友J:
不错,做的程序也是参照上例,不过上例是单个变频器,往往在实际应用上,还会控制两台以上,多个速度等,还要考虑到可靠性.

网友L:
如果是两抬的话,就要把分时间把数据传到发送区

网友M(2008-11-17):
我也是这样做的,怎么调试不出来,急啊,怎么办,帮帮我,谢谢!sonic_qd@tom.com

网友N: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O(2013-02-27):
对:anly关于我有做过一台用通讯控制两台变频器的两轴加工机程序,有注解和说明.用的是三菱FX2N+RS485模块+F740+HITECH人机;是我第一个用通讯控制的项目,做得不是很好但能用,有兴趣留下地址,我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

发一份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P(2018-09-10):
本楼有很多有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