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787相序问题

楼主(2008-07-05):
请问 TC787AP 认不认相序?

楼主:
请问 TC787AP 认不认相序?我装了一台调压器,控制电压不变,改变相序后,输出电压发生大幅度变化,是何原因?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8-08-07):
不知道TC787AP是什么东西?

咱那丽好马!!!

网友:
哦!知道了是三相可控触发集成电路!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不认相序的,不知你这台是否比较特殊。

网友B(2009-06-15):
TC787AP太贵了要80~70元一只,我厂每天要几十个,那位先生可提供价格低点的TC787AP,合适我厂可与你长期拿货.

网友C(2011-01-04):
是在电压调整过程中发生跳变吗?

网友D(2011-03-17):
确实存在变相序变输出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他的输出脚,他是单脉冲或者双脉冲输出的,每个相序对应一组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