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露天天车该怎么维护

楼主(2008-07-05):
我们厂里有几台露天的捞渣机,是露天安装的,且长期受高炉炉渣水气的腐蚀,现在进入雨季,每次下雨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求教各位,我们应该怎么维护才能预防出现这们的状况呢,等.................

网友A:
经常吹尘,对于电气柜内特别怕潮的地方装个小一点的红外线灯

网友B:
露天怎么防水呀?

还是盖车间吧。太危险了

网友C:
露天的电器防护等级要提高了

网友D:
电器箱要防水,防尘。

网友E:
4楼说的有道理,zhuyao

网友F:
捞渣天车一般都是露天安装,不过这种天车一般都做了防雨措施,比如:小车上有铁皮做的小房子,大车电机也有防雨罩,电气柜的门要能关严.相信你们的天车也是这样的.只要防雨做好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知你们的电源是滑线还是拖缆,如果是滑线的,最好改为拖缆的,滑线冬天最不好用了.

楼主:
我们的天车是拖缆的,但是当下雨天的时候,线路易接地,头都疼了,线缆槽地装在车上的,不好改,电阻器等电器元件易烧坏,怎么办才好啊

楼主:
另处问一下红外线灯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一种用于烘烤,升温的灯泡

网友F:
拖缆线路接地还没有遇到过,应该是控制线路吧,线缆槽是不是能进水呀?易烧坏的应该是接触器线圈了,加强日常维护,增加检查次数,应该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