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76GL5故障请教

楼主(2008-07-05):
          这里一台安川电梯用676GL5-JJ-15KW变频器,频率已给定,用面板操作控制,开环V/F方式,启动后运行键绿灯亮,停机键红灯一闪一闪,面板的输出频率一点也不升,请问是什么原因??先谢谢!

网友A:
676GL5-JJ-15KW变频器没有“V/F方式”,请用其它方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