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电机 用变频器后 低速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普通三相电机 ,用变频器进行调速, 50—10HZ  范围变化, 长时间运行在低速10HZ情况下,电机电流很大,电机发热。  如:1.5KW,额定3.7A,高速时,电流正常3.3左右,   在低速时,电流会达到4A 多,。

        除了加一个轴流风机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加大变频器容量、电机容量?      还有换成变频电机有用吗?

网友A:
你可以通过调整变速系统,是电机工作在稍高一点的频率,而此时的电流必定会降低,因为负载力矩降低了,电话13864670880

楼主:
   我的调速系统,   线速度要求0.5  米每分钟。

电机是1.5KW   4极的,1460rpm.   现在以经用了一个1:2059  的双极减速机。

最高转速已达到额定转速,越到后面,转速要求越低。    变频器从50HZ  到 10HZ 这一个变化周期时间差不多40个小时。

网友A:
看来不好改变,除非增加一个自动变速挡,你看值得吗

网友A:
是不是高频时的负载小低频时的负荷大

网友A:
如果是,你可以让变频器到85hz

网友B:
普通电机和变频器电机是不同的,可以换成变频器电机,他的绝缘要好,机械性能要好

网友C:
可以换成变频电机。因为变频电机有独立的冷却风机,散热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除了变频电机,  转矩电机合适吗?

网友A:
换成变频电机吧,苏比在大一点,让原最高速工作在60hz以上,则低速电流就会小一点

网友D:
变频电机是不错,不过有点贵.长时间工作在10HZ,那就如楼上所说,可以调整速度比呀..]

网友E:
我建议改变转矩特性试试,若是皮带传动就改皮带盘加大速比

网友F:
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可以把"转矩提升"参数调低,或为零,电流马上就降下来啦,试试吧

网友G:
负载力矩和频率什么关系,怎么改变?

网友H:
变频器拖电机在低速时,其本身冷却风扇转速下降会影响散热,当然发热了.加大容量只是在会过载的情况下.加风扇比变频电机成本低

楼主:
     此负荷在高速时小,低速时变大。

   现在的速比已经是   2059:1  很大了。   不改变速比,不改变上限频率,   如何解决?

   换成变频电机?或者说是恒转矩电机?

网友I:
在电机后部加一个AC220V的轴流风扇,单独供电即可。

网友J:
在那里,近可以来给你看看,

网友K:
低速时你的负载变大了,看你的电机容量是否够大。负载变大,电流升高是很正常的

楼主:
         得,还是买个变频电机得了。              正在购买 ing ~~~~~

网友L:
方便的就是换变频电机,节约点的话就是增大电机与负载之间的变速比,从而提高低速时的运行频率!

楼主:
         哈哈,速比也加大,       电机也换 。

网友M:
不一定非得加大速比,既然换了电机了,不如换一台低速电机,如现有电机是2极,那就换一个4极,现有电机是4极,那就换一个6或8极。

电机的功率可以比现有的稍小一点,因为速度低了,肯定能带的动。此外当电机功率小一点时( 按 0.7),电机的安装尺寸,中心高、输出轴等数据都不受影响。

网友N:
用皮带轮改变传动比,让电机尽量工作在工频区!

网友O:
变频器拖电机在低速时,其本身冷却风扇转速下降会影响散热,当然发热了.加大容量只是在会过载的情况下.加风扇比变频电机成本低.把"转矩提升"参数调低,或为零,电流马上就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一定非得加大速比,既然换了电机了,不如换一台低速电机,如现有电机是2极,那就换一个4极,现有电机是4极,那就换一个6或8极。

电机的功率可以比现有的稍小一点,因为速度低了,肯定能带的动。此外当电机功率小一点时( 按 0.7),电机的安装尺寸,中心高、输出轴等数据都不受影响。

         设备有要求,在现有速比不变的情况下 ,目前调速范围从300-1400  rpm,(即10到50HZ)。在300时负荷稍大,1400rpm时负荷稍小。

网友M:
既然你的1400rpm(50Hz)负载不算大,那就请问一下,1400rpm速度时的运行时间有多长?如果不长,占整个运行时间不大,建议:

加大减速比,再降低1  . 4左右,为保持设备的速度不受影响,再将变频的调速范围由10--50改为:14--70Hz。以此尽可能的提高变频的速度,改善电机、变频的发热严重的状态。

你说的负载状态,我们以前曾经遇到过,低速时负载重,而高速时负载轻,除了尽可能的提高转矩以外,我们将速度的范围定于13--65Hz 之间。

网友P:
1,载波调调。

2,加大变频器容量。

3,电机问题。

楼主:
对:yjig 关于

既然你的1400rpm(50Hz)负载不算大,那就请问一下,1400rpm速度时的运行时间有多长?如果不长,占整个运行时间不大,建议:

加大减速比,再降低1  . 4左右,为保持设备的速度不受影响,再将变频的调速范围由10--50改为:14--70Hz。以此尽可能的提高变频的速度,改善电机、变频的发热严重的状态。

你说的负载状态,我们以前曾经遇到过,低速时负载重,而高速时负载轻,除了尽可能的提高转矩以外,我们将速度的范围定于13--65Hz 之间。

现正购买变频电机中~~~         估计一两天到货。买回来准备加大速比,提高电机转速。   呵

内容的回复:

           从1400- 300   这一个变化周期,差不多36小时。      负载呈  直线匀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