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转矩电机? 何为变频电机?

楼主(2008-07-05):
如题~

什么是转矩电机?  什么是变频电机?

两者的 区别 ?  两者的价格 ?

网友A:
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 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引用于雅虎

网友B:
学习了,没有说明扭矩电机呀?

网友C:
从外观直接看的话,变频电机是有2个接线盒的(其中一个是风扇);

网友A:
力矩电机主要分为直流与交流电机两种类型,使用的范围均比较特殊,主要是:
力矩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机。当负载增加时,电动机的转速能自动的随之降低,而输出力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力矩电机的堵转转矩高,堵转电流小,能承受一定时间的堵转运行。,由于转子电阻高,高损耗大,所产生的热量也大,特别在低速运行和堵转时更为严重,因此,电机在后端盖上装有独 立的轴流或离心式风机(输出力矩较小的100机座号及以下除外),作强迫通风冷却,力矩电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调速范围可达1:4,转速变化率≤10%。适用于卷绕、开卷、堵转和调速等无所适从事及其他用途,被广泛应用于纺织、电线电缆、金属加工、造红、橡胶、塑料以及印刷机械等工业领域。

直流力矩电机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机属于低速直流伺服电动机,通常使用在堵转或低速情况下。其特点是堵转力矩大,空载转速低,不需要任何减速装置可直接驱动负载,过载能力强。长期堵转时能产生足够大的转矩而不损坏。该电机可作为位置和低速随动系统中的执行元件,不用齿轮而直接驱动负载,既消除了齿隙又缩短了传动链,并具有反应速度快、特性线性度好、共振频率高等优点,因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及静态动态精度。广泛应用于各种雷达天线的驱动、光电跟踪等高精度传动系统、以及一般仪器仪表驱动装置上。

直流无刷力矩电机与有刷直流力矩电机相对应。它具有调速范围宽,启动迅速,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好,寿命长、维护方便、可靠性高,噪音低、无换向火花和无线电干扰等特点。
目前无刷直流力矩电机在舰艇、雷达等高精度和设备维护起来不太方便的场合的应用比较多。

引用于机械CAD论坛

网友A:
楼主兄弟,说得没错我是想离开这厂了,太没人情味了....你说的转矩电机是什么?

网友D:
能具体说说力矩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结构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
....你说的转矩电机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恒转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