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报F005故障

楼主(2008-07-05):
6RA70 报F005故障     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2008-08-07):
励磁贿赂故障。你自己查看下说明书不就可以了吗?那里说得很详细!

网友B:
参照故障值,手册说的也挺详细。

网友C:
故障以前遇见过,主要检查励磁回路故障,空开/桥块,电机,最后可以更换触发板,一般90%问题解决

网友D:
6RA70 报F005故障.手册说得详细.但我们公司的6RA70报F005确是6RA70主接触器异常跳闸引起.为此开始我也围绕励磁查.结果走了弯路.

网友E: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驱动器,一开机就报F005,但复位后故障就排除了(需要在驱动器面板上进行复位),如果励磁板真的有问题的话,不应该复位后就恢复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