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是否能修复

楼主(2008-07-05):
我公司生产塑材,挤出机触摸屏被轧碎,里面液晶显示屏通电后特别特别暗,但是操作屏面板功能键仍然可用,请问各位高手这样是否能修复,怎样修复?拜托.......

网友A:
一般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可以单独换个液晶屏的

网友C:
可以修復﹗﹗﹗﹗﹗﹗

网友D:
换个一样的屏吧,如果屏没有加密可以看看什么型号,下载对应的编程软件,自己焊个编程电缆,把里面的程序导来,再传进新换的屏里,照着装起来就OK了,但要确定型号,不同厂家的东西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协议都有区别

楼主:
各位能解释详细些吗,液晶显示屏和触摸屏都能换吗,如更换都需重新输入程序吗?

网友E:
,液晶显示屏和触摸屏都能换,更换后不需重新输入程序

网友F:
具体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网友G:
换个触摸面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换快屏吧,这样是最保险的,这样的屏,就是修好了也用不长的。

网友H:
我公司是深圳 TONCEN触摸屏的生产商!各种大小尺寸的屏都有。楼主若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拿出厂价!有机会到我公司网站上看看吧!

网址:www.toncen.com.cn                         本人邮箱:zhudaosong@toncen.com.cn

网友I:
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嘛?如果是西门子的我公司可以维修,我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产品的PLC、HMI等产品,价格优惠。010-62322088 吴洋

网友J:
维修PRO-FACE,三菱触摸屏

电话:13814274993

网友K: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设备用触摸屏,液晶显示屏销售及维修
日精注塑机触摸屏(NC9300T,NC9000F,NC21,NEX系列)
日钢注塑机触摸屏(E3,EL3,AD系列)
东芝注塑机触摸屏(V10,V21,V30系列)
东洋注塑机触摸屏(PLCS-9,PLCS-10,PLCS-11系列)
三菱注塑机触摸屏(MMG,MSG,ME,ME2,MET,MET2系列)
新泻注塑机触摸屏(三菱电脑,IBM电脑)
法那克(FANUC)注塑机触摸屏
百塑注塑机触摸屏 仁兴注塑机触摸屏
友信机械手触摸屏 日写送箔机触摸屏
STAR机械手触摸屏 名机注塑机触摸屏
震雄注塑机触摸屏(CDC88A)

长期供应以下人机介面电脑用触摸屏维修
F940GOT(三菱) A8GT-70GOT-SM(三菱)
A851GOT-SBD-SM(三菱),A970GOT(三菱)
GP37W2-BG41-24V(普洛斯菲)
NT620C-ST141(欧姆龙)PWS-6600S(海泰克)
GP577R-EG11(普洛菲斯)GC-53LM3(KOYO)
UG330H(富士) UG320H(富士)
V708CD(HAKKO) V710CD-038(HAKKO)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GUNZE品牌触摸屏
GT/GUNZE USP 4.484.038 G-22
GT/GUNZE USP 4.484.038 G-25
GT/GUNZE USP 4.484.038 G-26
GT/GUNZE USP 4.484.038 G-27
GT/GUNZE USP 4.484.038 G-16
GT/GUNZE USP 4.484.038 DG-26
GT/GUNZE USP 4.484.038 MD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G-01
GT/GUNZE USP 4.484.038 SG-02
GT/GUNZE USP 4.484.038 OM-12
GT/GUNZE USP 4.484.038 IM-01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6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4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2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3
GT/GUNZE USP 4.484.038 UNN-03
GT/GUNZE USP 4.484.038 KM-15
GT/GUNZE USP 4.484.038 HK-14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
HTTP://JSHZW.CN.ALIBABA.COM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网友L: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品牌触摸屏,如有必要也可提供上门服务,电话13146782097

网友M:
厉害呀,扎碎了还能用。。。。。。。。。

网友N(2009-06-30):
液晶显示屏和触摸屏都能换,更换后不需重新输入程序,也可以单独换个液晶屏的。

网友O:
检查下里面元件有无损坏,没有的话,换个液晶屏就好

网友P:
都过一年了,还有啥可说的,液晶屏坏了直接报废买新的吧。

网友Q:
1。触摸屏被轧碎,碎的程度有多少。都碎了还有修的必要。就算拿到原厂也只能重做一块吧。2。里面液晶显示屏是否已碎,若没坏说明荧光灯无电或已坏所以通电后特别特别暗,3。触摸屏和操作屏面板功能键只给信号,类似于两个开关并联,其中一个坏的另一个仍可用。

网友R:
好久的帖子了,楼主也不来处理。。。可以换的外壳

网友E:
具体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网友S:
这沒多卖屏的,

网友T:
你这个只是面里的lcd被轧坏,还是好用,说明其表面的触摸面板没坏,换个lcd应该就好了

网友U:
济南创捷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触摸屏,  山东省艾默生高级授权商,电话0531-86972485

网友V:
 hele
液晶显示屏和触摸屏都能换,更换后不需重新输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