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8-07-05):
请问大侠!

                 NPN与PNP在运用上有什么区别啊?(假如把一个NPN接近开关换成PNP接近开关的可以用吗?会有什么形象啊?)

                       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一个是输出高电平(PNP)一个是输出低电平(NPN),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B:
不可以互换的,楼上已说明白了,错接会烧坏的

网友C:
1楼说的很对,看需要选择PNP,NPN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输出高电平(PNP)一个是输出低电平(NPN),根据需要选择

支持

网友E:
同意上面的,不能接错!!

网友F:
一个是输出高电平(PNP)一个是输出低电平(NPN),根据需要选择, 有些地方可以代换, 如接近开关是驱动继电器的....这2种可以代换,当然接线方式得改.主要输出线.一个是对负极  一个是对正极...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